笔记本时钟芯片的供电是谁产生的

楼主(2010-04-03):
联想笔记本电脑   E42L   进水后,待机正常,3.3V 5V 都有 I/O 供电正常3.3V  开机电压17.3V    没有时钟3.3V供电
现在主板不开机

网友:
时钟芯片的电压一般是B电压经过电感加过来的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该顺着时钟芯片供电小电感往前找3.3V?

网友:
时钟上一般有两个供电1.5v和3.3v,1.5v是通过芯片产生的,3.3v是通过待机电压3.3用MOS管转换的

网友:
你可以测量电感的3.3V电压,直接飞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图纸,这个不难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