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人的A8J,高手请进!

楼主(2010-04-03):
手上一台A8JM 点不亮 电流跑的很正常 确定到了显卡 显卡换了几个了 就是不亮 而且现在有个疑问 A8JM到底有没有7600的显卡板 一般不都是7300嘛 他原来的显卡型号看不到了 外观跟7600一模一样。。。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在线等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遐想一下有人曾给这本子换过主板,A8JM的内脏换成的华硕其他型号的板子,就往其他显卡板方向努力一下吧

网友:
看型号到网上去看看这款机器的参数应该可以知道了吧。

网友:
显卡 a8j 显卡是通病。

网友:
a8的板就是bios一样支持的显卡不一样 不错插槽也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你要是显卡弄了还是不行那就去搞北桥啊。 希望你能弄好它- -、

网友:
A8J的显卡是7300

网友:
打下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重新植株,做一下

网友:
也许是屏坏了

网友:
来自: 重庆渝北区
这个不好说 我上次接了一台人家搞过的 我把屏拿来点哈 也是坏的 显卡也是坏的 最好是找个一样的换了 看是显卡还是到其它的问题 本人问题搞大了 交不到差哦

网友:
来自: 重庆渝北区
把显卡做了不行 就量哈线路 信号

网友:
是7300的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