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3怪问题.....

楼主(2010-04-03):
客户刚送来的时候是暗屏。换了高压条解决了。    可是过了两天又送回来了。这次是不亮了。外接正常。测屏线。发现供电断了。换了新屏线。还是不亮。怀疑显卡有脱焊。加焊显卡。问题依旧。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问题找到了。。不是屏线的事。显卡也没问题。是板子上给屏供电的保险断了。换个就ok了。

网友:
!!!你先排除屏和屏线,,,把这俩排除后,就应该是显卡了,,,,好像得重植

网友:
你最好找个好的屏接上,不要急着动显卡咧

网友:
问题找到了。。不是屏线的事。显卡也没问题。是板子上给坪供电的保险断了。换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