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 2000 短路!

楼主(2010-04-03):
刚刚接到一台华硕M 2000的笔记本一台,故障是短路!一插电流表嗖的一下电压电流全上去了!拆下主板一看也看不出哪里问题,于是我就用短路法来判断,用手去摸主板上面的芯片,发现CPU供电的几个芯片烧得历害!*脏话*!这个不用说了直接取掉!(这块板在其它同行那里修过,电源管理芯片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应该是被拆掉了扔了!)再插电流表发现不短路了,待机电压为0.9!这个待机明显不对嘛!可是又查不出来,求高手给点维修思路!另外有没有M 2000的点位图呢?有的话传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接着摸,应该还有微热的,还是有东西短

网友:
0.9电流太高了还有短路呢

网友:
像是板层里面短了,不然的话拆几个电容就该好的

网友:
楼主用多大的电压烧的,19V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