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亮两秒黑屏

楼主(2010-04-03):
联想L171亮2苗黑屏,指示灯正常!

网友:
先用好的灯管代换,判断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吧,17 多数高压变压器坏

网友:
检查12V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用通用板试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测测灯管   如果没问题就是高压坏了

网友:
拆开看看电容有没爆的,用通用高压板来点一下看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的问题,不会修的就换

网友:
高压板二个MOS管挂了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高压。。。灯管 大部分是这两块毛病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下是不是高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