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500 245iio 加电不亮

楼主(2010-04-03):
加电不亮  北桥短路 换了北桥以后 还是加电不亮  换南桥 也不行 换电源管理 也不行 CPU换了也不行  示波器测BIOS波形正常 复位时钟正常 加电的时候 有三个灯是常亮的 在电路图上是 LED3 LED4 LED5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破机器加电不亮的遇到好几个了 都没整好

TCL K10 方正E4000。神舟M352S 245iio.pdf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电流到80 90 然后一直网上涨

网友:
是不是到某一步循环然后跳不过去了?
不知道这机器BIOS好不好找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循环 是什么意思 不过我没考虑到BIOS问题 到也可以试试

网友:
没过内存吧,有时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不是的  检测卡显示D0-- 应该是没跑代码 我刷了BIOS了 不行啊  主要就是那3个灯 都亮的话就是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