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0-04-03):
一intel D845RW的主板,开机诊断卡走E1-D3-D6-Eq-Eb等一小会儿嘀响一下又跳Eq-eb,一会儿又重复,刷过BIOS换过I/O都不行?

网友:
查供电,换内存试。看CPU座是否虚焊

网友:
再刷个BIOS或看内存供电那,那应该有个很大的MOS管

网友:
好像是集成显卡的吧   一般这板南桥坏的多   你过你的跑26了南桥肯能信太小了  你这板子原来就这问题吗?

网友:
嗯 原来就是这问题,换了还一样,内存换过了,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应该考虑 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我经常碰到过此故障 都是刷BIOS或者把coms跳线跳正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了,跳线也动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