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99我吧,这板子还能坏那儿

楼主(2010-04-03):
一精英的板子看不到型号板上有一纸条上有“HT CPU Support"南桥是V/A的VT8235I/O是IT8705,板子一开始报00,有复位,主要供电正常,I/O有点热,现在换I/O能过内存走C1-C3-18,有时是C1-C3-17,点复位有时就关机了,有时不关,会是那儿的问题,我快疯了,今天一天没一个顺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下BIOS看下什么效果
I/O没旱好或I/O有问题在换个试试

网友:
你I/O没有焊好,或者你换的这个也有问题,在换一个

网友:
再换下I/O试下吧,可能是I/O引起的不过内存

网友:
IO引脚有开焊的没 是不是没焊好啊? 风枪吹的都不保准

网友:
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