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721M 怪问题修复 一例

楼主(2010-04-03):
一台优派 VG721M 拿过来的时候能正常开机  我问客户 这个正常的机器修什么啊

客户说:刚接上电源能正常使用,如果一直使用电脑(不让电脑待机或是关闭显示器什么的)是没问题的,如果中途关闭了显示器,再也开不出来了,非要拔掉电源线,过几分钟再插上又能用了。

初步怀疑是不是开关问题,或是有虚焊了。于是。。。。。。。。。(省略报价等环节500字)
拆机一看,乖乖,这么新的板子,还是很少见的,没有一点灰尘,PCB没有变色的地方,电容等干净的和新的一样。看这个机器的年份,应该客户不怎么用(或是才淘来的问题机)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有虚焊的,然后测量开关,有点不太正常,于是换新。 简单的连接好测试。问题依旧。

看来问题没这么简单,要尽下心来找问题了。

现在重点应该是驱动板上,因为出现故障的时候按开关是没反应的,先测开关脚的电压,为3.8V。感觉有点偏高,但也有见过有3.67V的。应该不是问题关键,然后测 5V 也正常。5V经过一个二极管到1117 ,1117的输出为3.85V,明显高了,正常的为3.3V,后面的1.8V也是正常的。难道是这个3.3V的1117有问题,高了0.5V让主芯片在1-2分钟内保护起来了? 既然电压不对,换了再说。换新后电压正常了。再测试开关脚,电压降到2.96V。

再测试OK了。 希望给朋友们一个提示。

网友:
供电偏高优派的很多机器那个3.3VIC,都坏了

网友:
是的    优派的这个元件坏的是挺多   之前也见过不少

网友:
现在发现很多电压都是1.2V,1.8V,2.6V,3.3V,5V,12V见多

网友:
12# 雲水隨緣 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正常。会引起各种奇怪现象

网友:
昨天接一台飞利浦的,也跟楼主说的故障差不多,开机用表笔测量了几个地方,感觉电压也没问题,再接上显示器的时候,竟然好了,也许是哪儿接触不好,今天又送修了,说是开机过一会自动关然后再开,明显开关按键坏了,换后OK,烤机中,

网友:
呵,明基机器很多的故障。

johnnylu -2 你这也是灌水啊!你更本没仔细看

网友:
我的一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把驱动板上的大芯片TSUM56AK-LF烧了一个洞,晕死了,满世界找那个驱动板都没有找到,现在准备买个芯片换上去试试看行不行。后悔没有看楼主发的这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