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冠铭845维修坎坷经过

楼主(2010-04-03):
拿到一破845板看上去还是比较新的,接上电源和诊断卡,不等按开机键直接开机,在这同时还发现一毛病就是。诊断卡上的指示灯不停的闪烁。装上CPU的话诊断卡的灯闪的更厉害了,当然不跑马咯。。。测量CPU供电明显偏低。怀疑有短路。关机。测量个处管子没问题。又上电,这次测量了电源接口的12V和5V。3。3V明显偏低,怀疑那里短路,当测量到南桥旁的稳压管,输入端只有2V-4V左右而且不稳。测量输出端只有1。2V左右明显不正常

3.3V只有1。2V。顺手就 拆下换了一个,毛病依旧没变,考虑到直接开机IO可能短路。那就换个IO,IO为W83627F-AW,手上没同型号,只有W83627HF-AW,查了下不能换,但是有的说可以。所以不肯定,所以就代换看看。上上去后。毛病依旧,再次测量。稳压管电压,还是这样,12V。5V 3。3V都还偏低,一怒之下。把。声卡。COM芯片。BIOS,时钟芯片都给拆了。但是毛病还上依旧。当拆掉IO时,发现。稳压管。输入脚电压变为0V,这才恍然大晤,原来不是短路,应该是5VSB电压不正常。那为什么。12V。5V,和3。3V电压都偏低呢。不管直接短接绿色开机线。测量各路主供电。发现电压恢复正常了。摸摸板上的各处元件没有发热迹象。看来不是短路。是5VSB电压异常引起的,测量9脚紫色线电压正常。。。那就跑线。。跑啊跑啊跑。跑了一天没有头绪。。 第二天有空又去跑又没结果。连续跑了两天实在不想修了。准备就收拾收拾,扔了算了。突然想起,可以从。9脚紫色线处直接跳一跟电压过来呀,说干就干。然后装上原来IO,上电机器还是老样子自动开机了,但是测量了稳压管IN端输入电压5V,输出端3。3V这回正常了。顺手测了。晶体电压,正常。但是自动开机,看来IO确实坏了。替换成。W83627HF-AW,上电,没自动开机,心里很高兴看来修的差不多了,短接PS-ON,风扇转下马上停了。再次开就开不起来了。难道板子还有问题,想着心烦,真的被我扔垃圾堆了。早上又来到了基地论坛看看人家的维修经历,又突然想到了。可能直接5V飞线没有用。5V那里出问题,想到这又翻出了这块板,仔细跑终于跑出来啦。大家来看看图

继续

为了准确,软驱接口被我拆了。。呵呵!!继续

为了跑线。把电池座拆了!!!!继续

之后就把CPU电容拆啦。。!!!终于发现啦。。。。。看图

这里烂断了。但是。表面的漆是好的。晕了
接上去后。测量5VSB恢复正常。从这就能看出来。我飞的线也是正确的。那毛病就只有IO了,因为手头没有就到同行那里弄了块,装上OK跑码OK,所以说还是听一听前辈的没错,W83627HF-AW不能代换W83627H-AW。对了我还没说。为什么开机后电压低,是因为。IO损坏开机后,不能使绿色开机脚变为0V。我实际测量有3点几伏。等于是。没有完全开机。所以各路电压偏低。类似短路现象被这个搞混了。走了那么多冤枉路。。

网友:
呵呵,坚持就是胜利,还是给修出来了

网友:
楼主的顽固和执着,鉴定的信念使得这块板子得以复活,佩服您的技艺高超,思维调理终得收获啊

网友:
真的很受益,多谢发这样的贴子,我是新手希望能有机会和你学学。

网友:
IO坏,换后,5V紫线跑线路跑到最后发现有断路,飞线修复

网友:
你也真够努力的啊    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
你太厉害啦。有耐性和毅力啊。值得学习。

网友:
首先祝贺你!
有个问题:W83627HF-AW 应该可以替换W83627F-W的 ,多了个H就是升级版的意思

网友:
我之前也代换过,没用!

网友:
太佩服了是我早就丢了,应该学习一下

网友:
呵呵,845的板子能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修,真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