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电脑开机出现如下提示: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Press F1 to Resume.
不知为什么?
电脑
Mac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行。刷。网卡ROM

网友: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翻译:MAC 地址失效,在COMS中或者闪存中。很明显啊。要么。CMOS设置问题,或者BIOS坏。或者网卡的闪存失效

网友:
网卡启动芯片 故障;
进BIOS 关闭 "Boot from Onboard Lan" 选项,亦即是 将"Enabled"改为"Disabled"。

网友:
是不是集成网卡,是的话就刷最新的BIOS,也可以把CMOS里面的网卡选项禁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