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Error 0210 stuck key 46” 报错

楼主(2010-04-03):
如题。。。
开机出现报警声 然后出现 报错代码
能正常进入系统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键盘报警,不过好像经常是显卡惹的祸

网友:
拿下键盘 ,用万用表将19脚短接一下,开机看一下,这个情况提示键盘错误,一般是有连键的按键

网友:
取下键盘,开机如果没有出错一般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
键盘坏了,一般是键盘进液了。

网友:
键盘连键或者是键盘接口有短接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