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入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0-04-03):
今天插入U盘系统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请问是那的问题。

网友:
!!!!!!问题多了,,,系统,u盘,南桥,等等!

网友:
换电脑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换电脑了问题还是一样,那就是U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没错如楼上所讲换了电脑还不行就是U盘的问题了,具体要实地分析,可以先找到相同的U盘型号的量产工具试试看能否读取,不能的话就要都工具了来硬的了

网友:
U盘闪存的问题

网友:
问题找到了,接口松了

网友:
可能用得太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