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X的主板,内存容量少,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03):
我有一块华硕P5GPL-X的主板,故障如下:上256M的内存点不亮,但上512M内存可点亮,能进XP,但容量显示只有300多M,容易死机.不能进内存测试软件.我怀疑主板上低位的地址线出错.这块板还有修的价值吗?是北板虚焊?还是别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
把内存边上的电容电阻给加焊一下   在或者北桥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