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5 Neo 启动难

楼主(2010-04-03):
V星P35 Neo 启动难  有时要按好几次复位才启动
诊断码
D2 D1 D0 02 05 AA
D2 D1 D0 00 00 00

网友:
有没有换电源试呀?如果电源是OK的,则先把IO换了

网友:
也可能U坐或北桥虚汗了   在看下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这种比较难搞

网友:
电源换过,也试过S3 1M的显卡,
能启动带5750显卡,连续测试8小时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BIOS 是1.25V   加到1.35V 故障会多点
北桥电源4个1000uF/6.3V  771EK 105 CFJ 比较热
用yd2810b电桥测
100Hz 623uF 718uF 781uF 82uF     D 0.12
1KHz  718uF 842uF 860uF 870uF    D 0.23
以换固态电容  背面加10uF 瓷片 没效果

CUP 供电稳压前12V 纹小波比较高(泰克DTS1002测)有1.2V 峰值,1000uF/16V 拆下测好的,也并过瓷片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刷过1.7 用E4500
BIOS刷1.A0 用E4500 E3300 试过
但有几次跑到D2 D1 D0 02 05 AA 会二次启动,后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换过,实测功率也不大,也试过用山特C1KS供电,电源也带过静态300W 负载,
带机也用HP34401 万用表4次/秒  采集过电源好的,PG没测
测试   远方YF9901功率计
win xp 启动后 232V 0.46A PF 0.77 83W   显卡157M 293M
Furmark 1.8.0测时202W
CineBench R11.5  GPU 157W~165W   cpu 双 133W~135W   cpu 单 116W
3DMark06 Readme  测 136W~192W

网友:
有时第一次启动了,网卡没连,重启后好
这主板还可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