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求助

楼主(2010-04-03):
开机一切正常 重启就黑屏了 指示灯还亮着 进BIOS 设置后 保存 重启也是黑屏 不重启 不管怎么用都正常 有见过此现象的仁兄相告下
黑屏

网友:
在确定是显卡的毛病之前,试着先刷BIOS看看

网友:
是内存松动了 奇怪的很啊 黑屏后就内存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很低沉 仔细可以听到

网友:
你插一条内存试一下,下面那条,还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