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d0

楼主(2010-04-03):
V星主板开机跑d0,复位灯长亮,各供电正常,bios刷过...   各位师傅 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座子看没啊?CPU的

网友:
CUP座虚焊,再个就是桥。

网友:
试过了C1再跑D0吧

网友:
d0 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说复位灯常量什么意思?  复位灯常量 貌似没有复位吧!

网友:
我有块精英775的板也是跑D0,供电也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还是跟你的一样,头大???

网友:
U座子虚焊了吧。开机压一压CPU风扇看跑不跑码

网友:
先查各个总线对地值

网友:
d0  很多都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大多是座的问题

网友:
上假负载,看看,参考电压缺吧

网友:
复位灯常亮应该,是不是应该看看供电正常不 然后看时钟 然后才能到复位。

d0应该是没跑码吧?

网友:
先用手压风扇 看跑码不   在上假负载测电压

网友:
复位灯常亮,你那板还能跑码?真是怪事了。你应该先修复位啊.你那D0应该是乱码才对啊。复位由南桥发出,但南桥的供电、时钟、PG要正常才会有复位

网友:
你这个诊断卡显示D0应该是无意义的乱码吧,没有复位系统不会运行,也就不会跑码,你这个等同于FF。还是先按大家的建议去查查CPU、座及CPU供电等工作条件吧。

网友:
复位灯常亮是没复位, 呵

网友:
十八楼正解。按他的思路去修

网友:
如果各供电正常的话  那有可能座空焊了呗

网友:
查查CPU工作的四大条件

网友:
打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do换I/O试下

网友:
座子虚了
加焊一下吧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CPU。。。。。。。。。。。。。

网友:
查一下座和桥是否有虚的。

网友(2014-11-14):
不知LZ换了CPU 没有,刚才有为坛友换个U就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
采用挤压法 搞定虚焊问题 !!!

网友:
电池放电看看!

网友(2015-12-04):
CPU没有过,你压下CPU座子或者换个CPU,再测量下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