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15E显示花屏

楼主(2010-04-03):
联想LXB-15E亮度调低些图像正常,调高了之后花屏,图像处理芯片我也换过了,TSU13AK-LF,故障依旧,驱动板上MCU为W83627 有一个24C16和一个24C02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一下试试,说不定是屏有问题哟。W83627的驱动板还没有遇上呢。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遇过,如果老兄弟找到答案了,别戽了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W83627里面的程序坏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屏是京东方的    兄弟  准备换屏吧

网友:
屏幕电路不良或屏本身不良。

网友:
不好意思,对不起了,我发错了,MCU为W78E65 屏为三星LTM150XO-L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