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直插BIOS DIP-8封装求助!

楼主(2010-04-03):
刷新直插BIOS DIP-8封装求助!这几天老接到 W25X40VAIZ 的直插BIOS  是DIP-8P封装的,现在的500P不支持!请问大家用什么刷新?

网友:
WINBOND W25X40VA(SN)@SOIC8   WINBOND W25X40VA(SN)@WSON8这两个应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
ok了, 500P是可以直接插到编程器去的, 就是当时我找不到这型号,后来选择 25X40 刷了OK 问卖编程器的告示我的 500p  580u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