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用电池会花屏死机,用电源正常

楼主(2010-04-03):
今天接一台东芝M207机子用电池时会花屏死机有时也蓝屏。加焊北桥后用了几个小时,关机后再开机又花屏了,不知道是不是坛子里所说的那个NEC的电容出问题了(编号是C134)?
请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电池

网友:
你这个故障我遇见过,显卡是北桥集成的,这个问题修起来难度好象有点大。换北桥成功率不高。我失败过。二台一样的故障。失败过后没信心了。第二台是发东芝工厂去修好了。也是修北桥搞好了

网友:
M200的花屏问题 很难整 最后都是换板解决 哎 换了北桥 全新的也一样 没辙

网友:
CPU背面NEC电容问题。

网友:
那个机器很漂亮,但是主板不咋的

网友:
NEC电容漏电只会引起开机掉电啊。不会引起花屏的吧。花屏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北桥上有红胶的吧。是不容易做成功。建议做了北桥后再在CPU座子旁边的电容空位上加上电容。注意正负极哦。试试看。还能不能成功。

网友:
在CPU座旁边加电容是起什么用的啊??

网友:
CPU背面NEC电容问题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就是哪个NEC电容引起的,我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想请教下6楼的师傅,加电容是做什么的?希望能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