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231笔记本奇怪花屏现象

楼主(2010-04-03):
笔记本原来是通电不亮机的,北桥短路了,还有屏线接口旁边的L8电感烧掉了,换过北桥和烧掉的电感后又没有cpu电压,查到isl6262有pcb短线,飞线后终于开机了,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插屏线试机,晕了,屏不显示,开机的时候有闪一下,直到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屏上出现竖条花纹。传个花纹的图,和烧掉电感地方的图:烧电感的地方有个4772的ic,不知道做什么用的,还有个w33的三极管也好像有点问题,三极管只有一个1892的阻值,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期待有高手提供线索。

网友:
不排除屏的问题,再有就是屏线及接口。

网友:
c查看下烧电感地方的电路看,应该还有哦东西烧了。

网友:
这种屏的接口我没屏线,不插屏线光灯管是正常的白屏

网友:
这本子怎么被人修过啊,弄成这个样了,很有可能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像是屏啊  ssss

网友:
这个LCD显示好像是显卡的问题,我碰到过,不过只是一回,我跟换过一个852gme的北桥,原来的是855gme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急着要,我做了几个改动,一个是显示的电源部分更换了,还有是又更换了一个北桥,结果好了,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电源问题,还是北桥型号不同引起,

网友:
一个本子那来这么多问题啊   你先看看屏是否被人拆开过  没拆开估计是主板接屏线的接口的问题  看看针有没有歪!~~

网友:
现在主要怀疑北桥943gml没换好,还有就是屏的问题,没有替换也查不到问题,看了这台笔记本是要亏了

网友:
可能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的。如果是集成的可能是你的北桥没有做好

网友:
不是说外接显示器正常吗,怎么会怀疑北桥没做好?

网友:
倘若显卡下没断线,我觉得是屏坏了

网友:
最好先找个屏代换一下,因为烧了L8,说明屏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