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三星710N的液晶

楼主(2010-04-03):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三星710N的液晶,是这样刚拿来是有显示一会10分钟以内就突然黑屏了电源灯正常没显示。把VGA线拔掉有信号显示(连接无信号)但是接到主机就黑屏拿到其它主机也一样,直到现在有出现令个毛病电源灯亮可关不了机按建有5V电压。还有我把驱动板换掉通用板可是白屏没显示是不是要刷资料还是屏插口不对?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是三星的通病了,刷一下MCU 了

网友:
三星的爱坏MCU,我还碰到过MCU虚焊的。

网友:
MCU我已经加了两次焊还是不行,看来还是要刷一下资料才行。还有哪种驱动板不用免写程序可以代换的?

网友:
现在三星MCU资料不行重刷都是好正常的故障了,只要看到三星的就想到MCU

网友:
通病MCU。重刷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