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53J (F3JR)主板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0-04-03):
此本本,为二修本,现像为开机掉电,3VSB   5VSB  正常,电流从0.01跑到0。47掉电,反复按开关,一样的现像,在开机的一瞬间测得ISL6227  给芯片组的供电不正常,在掉电之前只有0.6V左右,内存的1.8v   和显卡的1.2v    1.8v都正常,就是给芯片组供电的1。5V   1。05V只有0.6v.                               isl6227供电5V  19V  都正常   供电脚的滤波电容和ISL 6227换了故障依旧。

到此没得思路了,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都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请求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在感谢

网友:
那只好查负载了,下个图纸找一下

网友:
你的华硕是AMD的CPU么如果是的话 那CPU座子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这块板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哟,现在我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此板已修复,故障是给ISL6227   28脚5V供电的  小电阻,阻值变大了,靠成5V按开关后变为4.2V
根据图纸看,此电阻应该为了4。7欧,但没得此电阻有45欧,在料板上找了一个4.7欧的电阻,换上,OK

现在时间太久我的主题我编辑不了,麻烦版主帮我弄一下,把求助变为已解决,以免碍眼,

网友:
是不是跑不过内存   华硕  的本子过不了内存会这样的

网友:
不是不过内存是 1。05V  1。5V  电压不起来,造成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