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琪CMV938D显示器维修过程

楼主(2010-04-03):
今天接到一个美琪的液晶显示器,型号如题,故障现象为开机屏幕无显,判定是背光的问题,拆机后用通用高压板分别测试4根灯管,发现均无问题,在测试灯管的时候发现显示正常,仅此背光问题,背光PWM芯片用的是OZ9910,通过查看芯片外围发现了两颗8脚芯片型号:AOP605,查datasheet后得知是一组N沟道、P沟道的Complementary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经测量发现S1、G1短路,两个芯片都是短路,因为手头上没有AOP605,用两只SI4420(N)和SI4425(P)的管子为一组代替AOP605,通过简单的管脚修正,把管子加上后开机测试,居然还是不亮,纳闷……明明这两个管子和AOP605的功能一样呀,电压、电流都不比605的小,怎么会不行呢,测了一下供电,供电正常,又测一下4425和4420的S极发现没有电压,哈哈,应该知道了,往前一看发现在供电端的一个保险断路了,更换后加电试机,问题解决!
另外我把OZ9910和AOP605的资料分享出来,希望朋友们如果有碰到这款显示器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P605是常坏的管,

网友:
场管都短路还不测保险   有点大意哦

网友:
嘿嘿!平时维修的比较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