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不开机

楼主(2010-04-03):
asus n20a 待机为0.01 开机键上有电压 但是不触发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先查开机的基本条件 自己都不查直接问 没人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自己下个图纸看看 开机电路

网友:
我查过了 待机时南桥旁的电容无电压 3 5 伏都有 i/o3.3也出来了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修起再说

网友:
看看各电路电感供电是否正常,查开机芯片是否工作

网友:
待机是否正常,有的待机时就有网卡供电,有的是开机后才有网卡供电

网友:
问问题说的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