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 不开机

楼主(2010-04-03):
ASUS A8 的待机0.3 待机不出3V 5V 待机芯片 我换了 还一样 求指点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你的是芯片待机的,还是稳压管待机的啊

网友:
主供电正常的话,供电芯片没问题他边上的场管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不要盲目的换芯片,看看后级有无短路啊

网友:
51020工作条件都到了没?

网友:
记得A8待机本来就是不出3 5V的啊

网友:
是待机 没出3V 5V 待机电流0.3 换了待机芯片 没短路

网友:
51020 是待机芯片啊 有19V 5V

网友:
这款机子待机时是没有3。3V 的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查一下是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开关按键有没有电压啊
一般的时候开关键没电压 在继续往回查了 51020

网友:
楼主的机器待机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
无回答余地,你就说个这跟没说一样,供电IC的工作条件都达到了吗

网友:
楼主没有说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