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电路出问题啦

楼主(2010-04-03):
有一块富士康865PE主板.,无供电时钟.一通电时测试卡灯亮一下就灭了,无供电时钟.问题出在电源管理芯片这块.对地打阻值.5.3.3V正常,12V对地阻值为120欧.主板一通12V的电就关了.主电源管理芯片为RT9248,测得12V与18脚(VSEN)相通.VSEN脚是电压反馈的啊.这样搞得12V,VSEN.从芯片的SW.上管的S脚,,CPU核心电压处,两两相通了..上管DS极相通,测下来测时上下管都是好的.没法啦........不知道怎么查了,12V怎么会通向VSEN脚呢?

网友:
换掉这组上管 的反馈线路中所连的偶合电容, 不行就把RT9248 换掉基本都会好

网友:
给RT9248取下来后,与VSEN脚还是相通的/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上面的新手总说一些简单的话啊  谁不知电压时钟复位这些啊但就是问题出在哪里都不知啊

网友:
弄好了嘛?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12V与VSEN不直接通,搞得线路都没得跑了,.供电都没搞好.还时钟复位啊.....一个个的来嘛....

网友:
去掉 12V的小四针   如果可开机  则CPU供电故障了  ,再查电源IC  场管==

网友:
把主电源芯片rt9248给换了

网友:
可能我还没说清楚.只要供12V电就关了.比如20针的电源,斜着插下去,就是左边的插,右边不插,这样右边的第十针12V就没接,风扇转.12V一接上就停了.小4针的也是一样.因为小4针和10针是相通的嘛.,至于电源主IC.先不说他好坏.我就给它拔下来,不要这个,小4针的12V和这个主电源IC的VSEN脚是相通的..正常情况下,二者是不通的,如果通了,说明CPU供电有12V哦.另外,上下管拆下来试了,OK..都不知道怎么跑线路了.

网友:
,VSEN脚是电压反馈的,它没经过什么电阻且与假负载上的CPU核心供电是相通的.不过.也谢谢大家的思路.哈哈,要是哪天解决了,我也告诉大家...

网友:
老大,应该是16脚 吧?那个是VC的反馈啊,不会是驱动管和MOS管穿吧?问题是你拆了电源IC还和12V相通。。。你一定搞错了,第几脚都没搞清楚!认真点看看吧。

网友:
没有错,我确定是16脚与12V相通.因为第28脚VCC5与红5V接通的...楼上说的驱动管和MOS管穿?驱动管在哪里啊?么样的?我是新手,请指点下哈

网友:
这问题常见   就是CPU供电问题    ,把CPU供电三条腿场管都拆下来量,看那个坏啦。

那个坏啦找个差不多的型号换上去就OK     和电源芯片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