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这是什么上网本的住板

楼主(2010-04-03):
CPU是LF80544    北桥82915GMS   南桥是82801FBM

网友:
把带腿电容按倒了装板上,志合最爱好的搞法

网友:
是ATOM平台的吧!

网友:
谢谢两位我想知道我这主板是什么型号的,那个牌子

网友:
看不出来还

网友:
咋整两张一样的图片

网友:
不大看的出来,外壳有没有呀?没有外壳的话,估计是山寨机了,好多种山寨机好像都这种格局。

网友:
其实上网本的主板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好像是万利达的

网友:
好的,我明天拍个大图

网友:
就是这两张

网友:
主板做工看上去还蛮精致的,但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上网本的主板我也接触得比较少   无法确定

网友:
这3是另外的,先帮我看下!这又是那个型号的本本主板,谢谢

网友:
上面的主板好像很常见啊

网友:
楼主是有这些主板,想要卖,还是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
有想卖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