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电压问题?

楼主(2010-04-03):
今天收到一台T30的机器,开机无显示,把板拆出来,待机电压正常,开机电流0.6A ,再量VCC1R8M 电压没有,在刚通电的时候VCC1R8M是有的,一按开机键就没有了,换过U56,Q73,L11,C597.在没有VCC1R8M电压之后,量U56的PIN 11脚为高电平,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帮指点下。

网友:
1.8M后级短路。

网友:
换1。8大滤波电容

网友:
通病:换掉C597  99%搞定,还剩1%是考焊工!

网友:
T30的通病,1R8M电压附近的大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C597 我换了3个了,不过都是从坏板上拆的,状况依旧呀。

网友:
1R8M后级电压有三个,检查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电容的话就不是常规问题了,难不成要换171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