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LG 22寸液晶后,屏轻微闪动,屏左边比右边稍暗!

楼主(2010-04-03):
用乐华NT918通用驱动板改LG W2234S (22寸16:10)后,屏轻微闪动,屏左边比右边稍暗,灯管4条全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驱动

网友:
可能是12V电源带载不够了。

网友:
我用的是12V-4A的电源!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板换了三个,还是一样

网友:
我用的是支持22寸通用高压板,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更好的高压板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不持吧,我只知到用RTD2024的来点19寸以 上的屏是可以的

网友:
驱动板是支持的,这个我可以肯定

网友:
驱动板最好是不轻易换为好,过去我只要发现是驱动板的问题,也是换通用的,很麻烦。现在基本上是修,已经修好过三台,建议LZ试试。
特别是22寸的通用驱动板,我怕还不太成熟。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驱动能不换最好,换起来麻烦,而且市面上卖的驱动板质量也差

网友:
换个Flash解决的问题,你这是何必呢

网友:
修不好才换板的 牌子机改板有点花时间 怪怪的问题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