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50为什么还不显示?

楼主(2010-04-03):
日立的一体机,开机跑码…… 跑到50就不跑了。按道理已经过了38应该有显示。但是现在却不显。查了诊断卡代码的资料是这样描述的:

“将当前BIOS监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 完成1MB以下的存储器测试;即将高速存储器的大小以便再定位和掩蔽。 将CPU类型和速度送到屏幕。 ”

                              不懂是什么意思。不知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敬请赐请教!

网友:
麻烦大家。如果有遇到过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查找方法同代码“4F”

网友:
有可能是bios有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4F?请问你遇到过吗?是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内存跟桥

网友:
主板电子放电看看啦  还不行就刷主板的BIOS  或BIOS蕊片坏了!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50是没过CPU,重点查北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