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电源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10-04-03):
一AM2板,单桥,不能触发,加焊桥后以为能正常使用,不想开机后就不能再触发,必须再次拔掉电源插头后再插上才能完成下次触发,不知此问题是还在桥上,还是其它什么地方导致的?

网友:
查一下复位。可能复位有问题了。

网友:
把cmos电池抠下,开机能否触发,如能触发就查复位电路中三极管,二极管,电阻有没有坏的和不良的,一般是这些元件不良或损坏造成的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