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IO的主要测试点

楼主(2010-04-03):
新手求教,下的图纸看不太懂,想请问这个IO上面哪些是关键测试点
哪些测试点的情况可以判断这个IO有问题,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试以下插上电源用手毛一下如果短时间内发烫那应该就是坏了,还可以测量一下输出输入脚的电压,如果你不知道银脚定义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
你可以试以下插上电源用手毛一下如果短时间内发烫那应该就是坏了,还可以测量一下输出输入脚的电压,如果你不知道银脚定义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给你发过去!
引用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现在还不能发短消息给你,你可以直接我邮箱吗
annibuai@126.com
还有就是希望有中文的引脚定义,因为英文不太好,看不懂图纸上面的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