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195wd显示画面中间有一道垂直分界线

楼主(2010-04-03):
现象如图,画面显示都是正常的,就是中间有道明显的分隔线 ,是屏的问题吗??? 请知道的朋友给个意见。谢谢。。
window
求助
联想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显示器的一种正常功能,你把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我估计屏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看到图片,根据描述应该是屏的问题(在自调无效的前提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原来没有注意菜单里面的选项,这个现象是显示器自身设置的问题,在菜单里有“分屏显示”,选择这一项屏就会出现中间一道垂直分隔线,选择其它的模式就可以了。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