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开机重起

楼主(2010-04-03):
一火龙王开始是不过内存,刷BIOS后可以显示第一屏了,可是就在这时就重起了,然后重复。是不是BIOS不对呀,因找不到一样的BIOS,用其他板的BIOS刷的。SB是FW82801EB, NB是865G,  IO是83627HG-AW,  时钟是W83194BG-619,那位大哥有这个BIOS的发出来了,给我刷不看。  主板看图

网友:
我认为可以换个CPU试试看,能显一屏,应该BIOS能工作啦。也可以看下CP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BIOS不良应该是档机而不是重启吧。。。

网友:
重新调整BIOS设置到初始设置,还有启动顺序什么的都调整一下。

网友:
是BIOS问题,不过BIOS有点难找,帮你留意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9253-1-1.html这是基地论坛上其他前辈发的。你下个865PE刷下试试,我查过,有人说他的板子是PE但是确有集成显卡,而且芯片测试出来是865G估计可以用

网友:
一定是BIOS的问替

网友:
是BIOS问题,,再上网找多几个试试看。

网友:
最好拿原来的资料刷一下BIOS

网友:
我觉得是cpu问题   我也遇到过一次  他的事cpu过热 biss自动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