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一个8脚芯片是6520坏了,可以用什么带换呀 ...
请问一下,有一个8脚芯片是6520坏了,可以用什么带换呀?

楼主(2010-04-03):
我手上有一块主板,6520坏了,可是手上没有啦,。我想请问一下,6520能用什么带换呀,我有好多的芯片带换啦,可是都不行,请问有谁知道呀,我先在这里谢谢啦。,在线等待中。
芯片

网友:
rt9214, rt9202

网友:
应该说是ISL6520

网友:
是不是技嘉主板内存旁边的,是的话可以用9202带用

网友:
我带换了的呀,可是不行呀。还有说真的别的芯片可以の换吗。

网友:
下个图,看看她的电压

网友:
我今天又用了,9202带换了一下,还是不行,客户来了我就给客户拿回去啦,。

网友:
可以换的!我的技嘉主板。。用9202代的!好了

网友:
还有用ASUS上常用的7120也可以带换但是我一直觉得9214代这些不好代换

网友:
9202.9214.7120不可能代换6520的。到现在还没试过哪个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0-05-17):
这两个我觉得可以替换使用。ISL6520 和 PT9202 。
因为没有代换过,只是通过引脚定义。如有实据证明无法代换,请在楼下说明。

网友:
有没有6520电压图啊

网友:
9202可以,9214我觉得代换不了,,9202我试过,

网友:
9202可以代的.我试过,在945 9654技嘉板上有用到

网友:
9202可以代的.我修过2块.都可以!~不过.用RT9202代换的时间用不长!用不了多长时间
又会烧掉 最好是找6520换上去~

网友:
9202代用不了,我一般都找的原型号,我带换过很多,都不行,7120你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2010-06-27):
9202 可以代换 我刚看了这帖 换了OK, 感谢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