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10C上CPU导至无PCI复位

楼主(2010-04-03):
今天修一N610C本本,本来是电源板短路,修好后不上CPU时PCI复位正常,但装上CPU后PCI复位都没有了,电流上先上到1.3A左右又跳到1A刚开始以为不过内存,但看一下断卡PCI复位都没有了,测各供电正常,打MINIPCI、CPU、内存对地阻值都正常,但在内存阻值卡上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一直在不停的变,换过北桥、刷过BIOS、还没有换IO,请各位高手指点下那里的可能性最大一点。

网友:
补充一下:CPU内存肯定是都换过了

网友:
别的复位出来没有  去掉外设   把BIOS的复位拉过去看行不行

网友:
CPU供电容易虚悍

网友:
查下CPU供电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