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3):
只对南北桥与显卡比较清楚,其他多还搞不清楚,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比较容易区分那些芯片。
刚开始学维修,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芯片
显卡

网友:
高手恐怕懒得回答这类问题吧?
看芯片如何有组织有纪律的连到哪些接口、设备,看多了自然就容易区分了

网友:
芯片上都有型号,接触多了就知道作用

网友:
多看多积累,没有什么捷径可言,不清楚,就百度一下啊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把芯片的型号输入电脑上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