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帮忙介绍下bios波形,3q

楼主(2010-04-03):
搞了一台示波器,整整一个月都在看14.318和32.768的正弦波.郁闷的很,哪位有经验的老师傅给介绍下用示波器如何测量bios各脚波形.

以及示波器在维修中的具体应用,N多大洋买的示波器,不能只用来看正弦波啊.我都快冲动的把他改成黑白电视机了.............

谢谢

网友:
不要太迷信是破器。。。他只是修机多了一种方法。。。

网友:
学着用手动档

网友:
计算机原理,CPU,总线,时钟,这些知识楼主了解多少?示波器和它们是匹配的。

网友:
大哥,我告诉你 示波器是维修员的眼睛,当黑白电视机用太浪费了 。 板子上的每个设备工作都需要 三个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信号。供电和复位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至于时钟就只有靠示波器了。我知道你是想用示波器看BIOS的开机过程,这个确实有难度,BIOS在开机过程中会自检所以的设备比如内存,显卡,而我们就可以用示波器来观察出他自检的整个过程,比如内存引起的不开机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读内存的时间波形和正常开机的不一样,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短暂的,一闪而过。举个例子,我以前修APPLE的,苹果的机器是没有诊断卡给你跑的,它的开机过程都是我们通过观察BIOS的第一脚来看的,不同的BIOS肯定脚的定义不一样。这个需要你根据线路图来判断了。由于我一直都只修的苹果的机器,对于其他型号的BIOS不了解。建议你用好板对照观察开机波形,通过对比慢慢你就可以从波形中判断故障 。  谢谢 。不对的地方请见谅。我的 QQ 252810154 欢迎共同讨论

网友:
多谢各位,看来还得再吃几本书才行

7楼我加你了,我q 787405904

网友:
我也很想用示波器修主板,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用,能讲的再多点吗?

网友:
bios 据说是48脚的测39脚 40脚的测25脚 32脚的测第13脚。8脚的测第5脚。不过机器不启动的测那个脚都没有跳变的波形。知道也没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