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进水不开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0-04-03):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一片IBMT43主板一块。故障原因不触发。拿到板子后发现被修的很糟糕。首先先补元件。补好后测量无明显短路然后通电。电流为0A 用万用表测量主供电有16V  查图纸点位图后发现16V首先经过一个保险F5产生的VREGIN16 保险的另一端无电压。于是心中大喜。还以为是个保险的事情。换好保险。通电还是无待机电流。于是测量TB62501的主供电57脚无16V电压。查点位图经测量发现板子断线,于是飞线一根到TB的57脚 再通电待机电流0.3A 这下应该正常了吧!用列子短接键盘接口19脚接地。电流无变化不触发。测量19脚无3V电压。顺着线路找到了二极管D22 测量有3V 可以正常触发。但是电流到2A左右掉电。诊断卡接上显示48掉电。想想已经正常显示了怎么掉电。到论坛一搜索T43掉电故障。有和我同一故障,是屏的3.3V电压保险F3烧掉造成的。换保险以后一切正常 又飞线一根到键盘开机排阵19脚。接上键盘开机LOG画面显示出来了。接上硬盘装系统测试。GHOST系统速度挺快。以为装好系统应该没啥问题了。就这样装起来还给同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板子又拿回来了。故障是不能充电。晕。这进水的板子咋问题这么多啊。于是只好继续修,想想前面都两根线短掉。应该还是有线断掉造成的。首先接上电池测量主供电16V到ADP3806的检测端2脚3脚有16V左右的电压 1脚主供电正常。电池检测端17 18脚也有12V左右的电压。同时跑线路电池的数据和时钟总线也成功送到了H8芯片。于是想到有一篇T4X充电电路分析的文章翻出来。看了一边。最后找到问题。TB62501的升压电路C336只有12V 应该是24V的啊。测试输入端电压D57上面只有5V多的电压。查点位图看了发现VIN16是由Q36转换的同时供给了很多芯片。根据点位图找到最近的一个飞线点。是1540芯片的19主供电离D57最近。用表一测量结果这个地方也只有5V多的电压。于是从新选择了分线点C545这里也是VIN16V 飞线到D57 以后。接电池。5秒后电流上到2.0 开始充电。总算告一段落。至于1540为什么主供电只有5V的时候刚开始还能正常工作。我去查了PDF资料。1540芯片输入电压只要有2到28V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还以为就这样好了 今天机子又送回来了。问题是电池不开机。可以充电 测量开机按键有3.3V 主供电12V左右的电压也已经出来。就是用电池不开机 适配器一切正常 无头绪了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查看充放电路

网友:
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Q19到D48之间有短线

网友:
谢谢了··吸收了经验了··我是新人··

网友(2010-05-04):
充电的话就找充电芯片,看看他的工作条件还满足了啊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TB的升压电路那块,跟哪块有关系呀,是什么信号影响了TB,最好是能讲一下原理,就TB的升压

网友(2010-06-03):
收藏,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不修笔记本问一下H8是什么芯片...

网友:
是电池充电电路的事

网友:
进水的机器爱断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