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小问题:修理主板时留不留电池?

楼主(2010-04-03):
一直有个问题:修理主板时留不留电池?拿掉或不拿掉的原因都说一下。
主板

网友:
最好拿下来

网友:
看你维修什么·要看情况而定

网友:
晕,初级维修员?

网友:
有些主板不上电池好像会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
我都是拿下来的

网友:
一般在跑CMOS电路的时候要把电池取下来

网友:
做BGA的时候拿下来吧

网友:
拿下来安全些

网友:
一般做BGA和跑CMOS电路的时候 才取电池

网友:
做BGA和查CMOS线路的时候拿,一般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