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维修求助

楼主(2010-04-03):
1.适配器220V电源线被改过。只有N。L。两线。无地线。通电后机壳漏电110V左右的交流电
机器经常无法点亮。很有规律的20-30小时后又能开机。改用电池问题一样。
现在连上了地线。无法开机问题还在测试中。目前能开机.

2.机器内置喇叭无声.耳机接口可以正常使用。机器拆开喇叭测量正常.
喇叭接口电压测试.从左到右1-4针  电压分别为  1-0V  2-0V  3-2.2V 4-2.2V
接线颜色为1-4   白-灰-黄-绿         喇叭单独测试白灰一组。黄绿是一组.

本人是个人维修爱好。没有太多的维修经验和设备。请高手指点.

网友:
顶上去高手给点意见。谢了

网友:
内置喇叭没有声音你看看功放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
你是说外接音箱?耳机接口可以用啊。

网友:
楼主第一段再说详细一点可以吗

网友:
接耳机能用,就是说声音芯片是好的,而外置喇叭不能用。说明是功放芯片有问题,你查一上工作条件吧

网友:
是不是喇叭坏了,先量一下有没有阻值。

网友:
专业问题请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网友:
我比楼主更加小白,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维修电脑的如果能去给人开刀的话,你自己就能修这台机器了.

网友:
不开机的问题跟那个地线应该没什么相关的,喇叭无声的话感觉不太正常,按道理应该四根线都是3V左右才对。

网友:
没准是 驱动软件设置问题呢

网友:
排除喇叭问题,检查检查攻放电路,还不行干南桥吧

网友:
你先排除功放芯片的问题,好像还有一个内接和外接转换的三极管的,,好久没修那板了,,记不清哪个管了

网友:
真的。呵呵。刚开始我也没发现。不小心被电了一下才去量。电笔测量都能亮。再用表量110V左右.

还是谢谢大家。我是没那条件修了。实在要修只有送修。我们这福建漳州我问了一下笔记本维修最少一次80¥

网友:
你那个110V是感应电,要真是漏电,你不被打晕才怪!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一个可能是耳机插座坏了,因为耳机插座内部有一个开关,到功放芯片控制耳机和喇叭输出,一个可能是耳机插座到功放电路中间出了问题。

网友:
喇叭电压一般2.5V左右,你的0V了,自己看着办,

网友:
分析楼主语言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