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开机修复一列哦

楼主(2010-04-03):
客户送来了一块intel的板说开不了机。。。呵呵查atx电源槽无短路。上电接通开机排针无反应。。
查排针电压有晶振电压..coms排针。。
io  smsc lpc47m182-nr
晕这东西我们店里平时少见
不好换
就扔一边
几天后没事拿来研究上cpu一点晕上电了
反复都没问题。。。
775针intel的板也得上cpu才能点亮啊
上内存数码飞跑c5插停了
查内存电压时钟都没问题。。。。。。奇迹发生了过了一会数码又飞跑了
狂倒呵呵
一块板子就这么KO乐。。。以后朋友们见到这种板子留心点哦

网友:
好好啊这么神的板啊!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的 一般都到C5不动了

网友:
记得INTEL原板不上CPU应该是不开机上电的

网友:
这就叫修复?来骗积分的吧?你才知道INTEL的板不上CPU不开机吗?

网友:
因特的板不上CPU不开机

网友:
这样也叫修板么, 忽悠

网友:
这个就不算是个问题,是LZ经验少吧,Inetl原厂主板不上U是不加电的

网友:
是呀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被忽悠了有点生气

网友:
重插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我记得INTEL的板 bios坏了仍然要跑几个代码,晕,INTEL的板子怪哉

网友:
不上CPU本来就不开机的,这板子

网友:
inter板的特性,新手注意

网友:
讲的什么看不明白呀

网友:
INTEL原板的脾气本来不好
原来点不起来,应该是接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