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4-04):
拆机,检测+3VPCU只有1.5V,明显不正常。 测量PL12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示波器测量电压,没有发现杂波,应该不是滤波电容失容引起。怀疑后面有轻微短路引起电压拉低,还是使用断路法逐一排查。挡拆到PQ7时,电压恢复到
了3.3V,测量PQ7的压降,并无异常。测量板上+3V_s5,VCCLAN对地阻值,也正常范围内。为了判断哪组的问题,分别用一个N沟MOS装上测试,当测到+3V_S5,+3VPCU再次拉低为1.5V。这下可以判断+3V_S5问题了。查看了图纸,发现+3V_S5
大部分都为南桥提供电压。卸下南桥,果然,+3Vpcu恢复到了3.3V,但是马上就跳回0V。也许是max1632没有负载保护了吧?(不知道实际中会不会这样)。。。装上新的SB400,测量+3VPCU也只有1.5V,这下真的傻眼了。。。喝了一杯红
茶,静下心来想了一想。。。应该还是+3V_s5的问题,应该围绕这个电压测量。当测到PQ7的PIN4 s5_ond ,竟然是一个+19V的高电平,这显然不对啊!! 这个电压时出发后才有的。往这个信号追,查看图纸,原来这个电压是经过一个1M
上拉电阻提供!分析电路,假如S5_OND是一个低电平,那么PQ42 G极必须是一个高电平,PR22是一个上拉电阻,如果变值,会造成PQ42的G极电压降低,PR21是一个分压电阻,损坏会使电压升高。PQ12,PQ13,PQ38,PQ42,其中一个损坏,
也会使电压拉低。 果然,当量到PR22时,发现一端有电压,一端0.5V。卸下测量阻值。。。没问题啊!分别将几个相连的MOS也逐一卸下测量,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下真郁闷了。。难道PR22导通不良,不管那么多,主板上找了一个
105换上,插电测量+3VPCU恢复了3.3V,PQ42 G极电压升到了3.3V,开机,随着电流表的摆动,久违的LOGO出现了。。。大喜一阵。。。。。N天后,同行给我电话,那个L20又不开机了,客户很急什么问题。。。晕倒!再拆机,直接测量
PQ42的G极,又是0.5V!不会吧,测量PR22,也没有变值。。。不会是PR22功率不够吧??没有更大体积的105了,突然看到废弃的液晶电源板上有一个514的启动电阻,这好啊,体积很大!把分压电阻卸下,直接接过去就与原来的差不多
了,呵呵。。。客户那么急的,不想太多了,装上就还给他了,反正快过保了。。。哈哈哈哈。。。半个月又过去了,没想到,又回来了。。看了一下标贴,其实已经过保了。。不过,今天没啥事,还是给他研究一下吧。拆机,又再测
量那个测试点,一样的电压值!这下不得怀疑是电阻的问题了,肯定是这几个三极管或者是G极的线路漏电引起!这次直接给这几个三极管一起拆下了,可是电压也不起来!奇怪,难道是线路板的问题?果然,再把电阻悬空,电压出来了
。。原来真是信号层漏电引起了!反正只有几个管子,把G极悬空就好了。。。装上试机,几天都没有发现问题。这次交给客户,用了很久都没有回来了。。。

二手烟幕弹 -6 的确有误
芯超科技小俊 -2 分析有误。

网友:
G极悬空不是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
呵呵.又给我儿子又换头像了120天了.
分析的挺深的,换成我我想做得上步下面就接不下去了.谢谢教程.
是不是要另收费.我想是可以与客户做朋友的.如果没有太强求的人,一般能做得完美的尽量给人家做好.
也许就是这样注定吧,这辈子看来是发不了财.
你们是这么样处理这样半过保的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关系,我节省了部分文字解析,从图中看出悬空是重新飞了线代替

网友:
典型的PQ12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此机绝不是PQ12的问题。。。。

网友:
是直接用3级管控制最后的s5 on 的MOS了吗

网友:
P12不良把G基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楼主的你的思路错了,小小的电路,内部含有很多重要信息,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时序控制电路,PQ12 B极为低电平时,PQ12截止VIN经过两个1M电阻分压,大约是0.5V左右,这个电压可以是PQ13 38 42导通,防止+1.8 3V 误产生,当PQ12 B极为高电平时,PQ12导通,其C极为低电平,那么PQ42的G极也为低电平,VIN进过PR138产生S5_OND信号。

网友: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为啥我说0.5V PQ13等MOS能导通呢,仔细看图,这几个MOS都是D极接地,0.5V电压足以使他们导通。

网友:
应该是7002的管子坏了吧,工厂里修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