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开机芯片的输出端·是那几个脚?

楼主(2010-04-04):
今天晚上在看了一些笔记本的资料 遇到查笔记本开机电路是不是正常的时候遇到了些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下这个8711的开机芯片的输出端是那个脚··求解释··因为这个上面说的·只要在按下开机按键的时候只要开机芯片的输出端有0-5v的电压跳变的话·就可以说明开机电路是正常的·反之是开机电路问题···看下图:

网友:
那些基本的引脚我是知道是代表什么·但是输出端的是4脚POUT吗?

网友:
8711应该不是开机芯片,常说的开机芯片一般是IO或H8之类

网友:
你这个是CPUVCORE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个应是CPU—VRM芯片,是专门给CPU提供电压的IC

网友:
借个机会问一下:MAX8771能用8770代换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基地看了啊·可以代换的1·

网友:
能够代换看两个芯片的引脚是否定义一样,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能换了,开机电路一般牵扯到触发部分。与楼主给的芯片不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