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04):
华硕M2A-MX有时点亮有时点不亮,,插测试卡没数字显示,复位灯一闪一闪,然后关机不管它,放几个小时,又可以正常跑码了,再放几个小时,又是一开始点不亮的故障了,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应该判断哪里的问题多些,怎么去判断?
华硕

网友:
南桥旁边的32.768老化或皆振电容漏电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U不过,1.查供电,时钟,复位;
2、北桥是否脱焊;
3、U本身不良
特别是第3种情况需要注意,呵呵,我都遇到很多例了,直接换U试试,否则会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南桥开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