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修宏基5580最惨痛一次教训

楼主(2010-04-04):
接到这一机器的时候是开机加电后不显示。拆开加焊显卡后OK。本以为好心为客户改造一下散热。没想到却是一场恶梦。过程是这样子的:
风扇有三根线分别是红、黑、白。以为剪掉了白色线风扇就会一直转。可是开机后还是老样子转一会儿又歇一会儿。再想想如果在旁边找一处电压直接飞根线不就OK了吗?结果可想而知。马上掉电了。再开机没反应…………哇!这下可惨了。客户说清明节这天一定要搞好。这下怎么办呢?
    现在充电电池旁边摸到一个八脚MOS管。稍微有点发烫。测得对地阻值是32欧左右。不知道这阻值正常不?麻烦各位大哥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有一兄弟说测风扇供电的对地阻值正常不?那多少欧是正常的呢?

网友:
----如果我是改装散热这里的话,我会剪断白线,然后取下红线。飞一根3V,或5V的RUN电压给红线接口处。至于你说的发烫的MOS,要查线路图看看他接到哪儿了。然后在断开负载试试

网友:
你测的是MOS管的哪个极,

网友:
掉电的话,先看有无短路,再按时序来查电压吧!
当然,我是乱说的

网友:
S极的脚啊?

网友:
这个得差电路图了,重点排查你接过来的哪个电压那路,

网友:
你接的那个电压的可能因负载太大烧坏了

网友:
楼主 你吧所有的东西都去掉
空板内存 CPU 外接就够开机的 了
吧你该风扇的过程忘掉     或者从新就当是另外一个机器 换一个思路想想 该如何维修 有的时候人都麻木了就知道是那个问题了

网友:
开机掉电说明有短路保护了,CPU风扇一般由键盘芯片管理,重点查一下键盘芯片的工作条件、或者在开机瞬间查一下3V/5V、CPU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没改过,不知从usb接口飞线行不行?

网友:
感觉即使有短路也不是因为你改风扇造成的。

网友:
对照图纸看一下你接到哪个元件上了?查一下电路应该就出来了。

网友:
看你写的线序是红、黑、白,多半是你焊飞线的时候不小心和黑的地线短路了,把接在5V上的某个MOS管给烧毁短路了。MOS管最大的特性就是,负载短路,电流过大就会击穿短路。你应该顺着接5V的那条线好好找找。

网友:
重点查你接在那个地方的供电线路,

网友:
从风扇接口往回查,看哪里短路

网友:
量下风扇接口三根线的对地阻止  不擦线是否显示

网友:
重点查你接在那个地方的供电线路

网友:
改这个东西最好是从电容5V的飞过来

网友:
最好沿着那个红线查下电路,看下电路中有无电容和三极管短路

网友:
楼主太粗心了,直接飞个电压过去,,你原来的电压还没断掉,肯定烧东西啦

网友:
我一般也是从USB飞线到风扇供电。不要从3.3V飞过来。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短路多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