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0-04-04):
关于短路问题的经验 当主板短路是 用数字电源 短时间会有大的电流 当我们测主板  如果主板供电直接对地短到0  那么这样的一般就是某个电容断了 一般不是桥坏了 或是原件坏了  这时我们一般就用断路法  如果16V短了  那么就把有16V供电的后继段开 怎样断开呢 这里有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有保险 先断保险 没保险就断电感  断完后 再测量是否还短 按照这个方法 一般完全短路的都能解决 个人看法 难免会有错误的地方 还请指教

网友:
一般都是用这个方法区分前级和后级短路的

网友:
这样断路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