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阻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10-04-04):
主电源管理芯片RT9248 ,第18脚ADJ经过一可变电阻接地,同时接地端又接到19脚.19脚接地了,现在问题是我的这个可变电阻没了(以前修时吹不见啦),都不记长什么样子,.可以用什么样的电阻代换啊...一定要可变的吗?
另外问下,电阻代换原则.没3K的电阻,可以用2.5K或2.8K或3.2K的代换吗.....................都是电源IC边上的电阻...

网友:
换的可调电阻要原来阻值的,要不输出电压不对的。
电阻代换原则是找阻值接近的,不行就用几个并或串

网友:
原来的可变电阻不见了....都不知道阻值多少啦.....,我知道阻值一换了,电压就变了,.,,,郁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