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多少度吹显存,和gpu

楼主(2010-04-04):
请问用风枪吹显存和gpu,风枪的温度,风度,调多少适合.在线等

网友:
反正我用是350左右吹的.不能对着一个地方吹,不知道对不,上回给花屏显卡吹好了

网友:
温度每块卡的设定都不同的吧?单风枪一支的话350差不多了,主要还是经验,多拿几块废板试试就知道大概温度了

网友:
我大都用的是320℃

网友:
我用350左右

网友:
可能风枪老了,以前都是380 现在都是390-400
显存一般下部 350 上部 300

网友:
吹GPU,我的850B先用275吹到助焊剂干了,再调到365吹5分钟.(只对N卡.)
显存不敢吹啦,试过的,搞不好越整越花......

网友:
一般在380左右没问题

网友:
与 自己 用的 设备 有关的,与人的手法有关的
我 门这随便什么温度了,一般300-330 之间,最低260-450 都 好做的 bga 显存